[求助] ICC APR后的sdf文件,连续延迟几乎都为0,正常吗?

楼主(2015-08-19):
感觉再怎么小也不至少1ps都没有吧,不为0的屈指可数。
这样做后仿靠谱吗?

网友:
设计规模很小也有可能, 用starxt 抽spef -> sdf看看?

楼主:
其实提到小数点位数是可以看出不为零的,但好小

楼主:
要么就使用strarc->pt,要么就是要在icc中先抽取rc后再write sdf,否则会出现几乎都为零的情况。

网友:
设置significant digits 为4bit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为更多位的后发现并不是零,只是值很小。原因我认为是RC参数没有提取导致的。

网友:
正常,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吗?都是0怎么后仿啊

网友(2016-05-24):
extract_rc ,再write_sdf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