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利用Verilog-A 模擬ADC的錯誤

楼主(2015-08-20):
您好
使用Verilog-A 跑 behavior model的時候 有一些狀況

V(out) <+ transition(result, td, tt);   //tt=rise time

這一行老是會出錯  不知原因是什麼
錯誤訊息如下
hsp-vacomp: Error: Vector access index for 'out' must be invariant or within an unrolled genvar loop.

懇請各位分享了

版本為 2009.0 Hspice

下面是完整的code
/////////   N-bit Analg to Digital Converter    ///////////

module adc(out, in, clk);

parameter integer bits=8 from[1:30];
// resolution (bits)

parameter real
fullscale
=
1.0;
//input rage is from 0 to fullscale (V)

parameter real
td
=
0;
//delay from clock edge to output (s)

parameter real
tt
=
0;
//transition time

parameter real
vdd
= 5.0;
//voltage level of logic 1 (V)

parameter real
thresh
=
vdd/2;
//logic threshold level (V)

parameter integer
dir
=
1
from[-1:1]
exclude 0;

//1 for rising edges,-1 for falling

input
in,
clk;

output
[0:bits-1] out;

//output
out;

voltage
in, clk;

voltage
[0:bits-1] out;    //out[0],
out[1],
out[2], ... ,out[bit-1]

//voltage
out;

real
sample, midpoint;

integer
result[0:bits-1];   //result[0], result[1] ...

genvar
i;
// define "i" for loop

analog

begin

@(cross(V(clk)-thresh,+1) or initial_step)

begin

sample = V(in);

midpoint = fullscale/2.0;

for (i=bits-1;
i>=0;
i=i-1)

begin

if (sample > midpoint)

begin

result=vdd;

sample=sample-midpoint;

end

else

begin

result=0.0;

end

end

sample = 2.0*sample;

end

for(i=0;
i<bits;
i=i+1) begin

V(out) <+ transition(result, td, tt);   //tt=rise time

end

end

endmodule

///////////////////////

/// 錯誤資訊  ///
hsp-vacomp: Warning: Unable to unroll genvar loop: loop bounds not constant at compile time.
hsp-vacomp:
['behavior_model.va',488]
hsp-vacomp: Warning: Unable to unroll genvar loop: loop bounds not constant at compile time.
hsp-vacomp:
['behavior_model.va',502]
hsp-vacomp: Error: Vector access index for 'out' must be invariant or within an unrolled genvar loop.
hsp-vacomp:
['behavior_model.va',503]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Failed to compile the Verilog-A File,
        'g:\hspice_sim\veriloga\behavior_va\behavior_model.va'.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 錯誤資訊  ///

网友:
申明部分把 out 和 result 都声明为向量,为何下标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感謝你的回覆      請問可否有建議寫法?

      我以為像是 V(in)這樣 不用額外再寫些什麼
      就可以跑了

      verilog-a 菜鳥 麻煩多多教導了

网友:
我们走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  你這個回答我的靈魂也追不上了 QQ
     hsp-vacomp: Error: Vector access index for 'out' must be invariant or within an unrolled genvar loop.

     有沒有人碰過這個錯誤阿~~~

网友(2016-10-26):
BUS信号的宽度应该不能用parameter 定义,所以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