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用Cadence Spectre 仿真电路的jitter

楼主(2015-08-20):
之前老师让仿真电路的deterministic jitter 和random jitter, 为了如何仿真这两个参数绞尽脑汁T_T,最近有点眉目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首先要说明的,我仿真的电路是divider, buffer,mux之类的driven circuit, 而不是VCO这样autonomous circuit. 等我需要仿真autonomous circuit的时候再去研究=。=
----------------------------------
先来点概念介绍撒,大神请无视O(∩_∩)O

deterministic jitter (DJ) 分为sinusoidal jitter (SJ) 和data dependent jitter (DDJ), 其中DDJ又分为ISI, duty cycle distortion, crosstalk. DJ 的主要特点就是bounded, 可以得到peak-to-peak value.

DJ比较好仿真,用transient仿真足够时间,然后看眼图就好。但是具体到DJ的peak-to-peak value是啥,大家可以对transient waveform用一个abs_jitter的函数。这个小函数很handy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等电路从某个时间开始稳定,再对那个时间之后的waveform用abs_jitter的函数,clip函数就OK啦。还有一点,abs_jitter里的Tnom要填上波形的理想周期。

-----------------------------------

random jitter (RJ) 主要来自device noise, 特点就是符合Normal Distribution, unbounded, 一般用rms value 来定义,当然啦,给定BER, 也能用peak-to-peak value来定义。

RJ的仿真要用PSS+Pnoise. 在Pnoise的noise type里选择jitter. 具体看下图。我的电路里有一个16GHz的四分频divider, 所以beat freq是4GHz, pnoise中积分范围是1Hz to half of the output freq, which is 2GHz!

setting of Pnoise

setting of Pnoise

仿真完之后在pnoise jitter的tab里选择jee, 然后从1Hz到fo/2积分就得到RJ的rms value啦。

还有个方法来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在tdnoise的tab里得到integrated output noise N, 在PSS里得到时域的waveform 然后求导。jee=N/(dv/dtc). 至于这个tc怎么选,可以看pnoise jitter tab里的jittereventtime.

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提高PSS的仿真精度,得到光滑的time domain waveform再求导。

-------------------------------

参考资料: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224609785/0#5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092399689/20#20

http://www.designers-guide.com/Analysis/PLLnoise+jitter.pdf, section 9

谢谢就不用说啦,有问题去翻参考资料里面的链接撒!

Best,
Ying

网友: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网友:
楼主  你MUX是啥结构?

网友(2015-12-29):
不错的分享,期待大伙儿更多分享

网友(2016-04-02):
有帮助,我正在调分频器的jitter,好人。

网友:
帮顶

---------------------------------------------------------
诚聘模拟IC设计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SAR ADC方向,要求有SAR ADC理论和实践经验;职责:SAR ADC等模拟电路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和DCDC理论背景;职责:子电路设计、验证等。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16-10-31):
楼主你仿DJ的时候不外加噪声嘛?

网友:
请教楼主deterministic jitter怎么仿真

网友A(2018-12-03):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常是用pss+pnoise或是hb+hbnoise。對於主要由方波驅動的數位或混合信號電路,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特性不一樣,導致兩者有不同的noise,但使用一般pnoise simulation的Noise type=source 或 timeaverage無法分開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各自的noise,這時以下所述的Noise type=jitter分析方式就派上用場了。

以下我們以一個簡單的方波驅動反向器為例,介紹以jitter分析得到phase noise的方法:

1. pss 設定:

方波頻率為38.4MHz,若check "Auto Calculation"將自動得到Beat frequency=38.4 MHz,這表示pss的一個UI(Unit Interval)為1/38.4M=26 ns,在一個UI裡理想上會得到一個上升沿和一個下降沿,然而這也很容易導致我們所要看的沿靠近UI的起始或終點,引起誤差,所以比較保險的設定是手動更改Beat frequency為自動設定的一半,在這個例子裡面就是設為19.2MHz,這樣一個UI就是52ns,保證我們會得到一個比較靠近UI中段的上升(下降)沿,誤差較少。

2. pnoise 設定:
記得Relative Harmonic=2,Noise Type=jitter,選擇rise/fall cross direction並設定Threshold value

3. 設定完之後就可以仿真了。結束後,依以下設定得到phase noise

4. results --> direct plot --> analysis 選擇 pnoise jitter -->Function 選擇 Jee,選擇較靠UI中點的event time,signal Level=rms, Modifier=Second,按下Add To Outputs

5. 開啟Calculator將剛剛存下的Jee output先乘上2*pi*freq,再取db20即得到DSB phase noise,若要轉換成SSB再減 3dB即可

Jesse Hsin 10/31/2016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A: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 ...

yzx90333,你好,请问在设计vco电路时,想看其相位噪声,jitter的设置也是一样的吗?你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的吗?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19-09-18):
LZ,你好,请问RJ的仿真能不能直接进行tran仿真,然后把tran noise打开,保存足够长的瞬态波形,然后通过眼图进行测量,那么眼图结果应该同时包括了RJ与DJ的影响。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A:
如何從pnoise jitter simulation得到phase noise
在spectre中用來模擬phase noise的simulation engine,通 ...

请问,这个第五步中“2*pi*freq”的“Freq”指的是什么?输出频率?
5. 開啟Calculator將剛剛存下的Jee output先乘上2*pi*freq,再取db20即得到DSB phase noise,若要轉換成SSB再減 3dB即可
是像这样吗?

网友C(2021-02-10):
timeaverage和jitter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timeaverage?什么时候用jitter?

网友(2021-11-16):
帮助很大

网友(2022-02-23):
mark一下,有用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B:
LZ,你好,请问RJ的仿真能不能直接进行tran仿真,然后把tran noise打开,保存足够长的瞬态波形,然后通过眼图 ...

这个是这样嘛?

网友(2024-05-24):
看一看瞧一瞧,希望你也来过

网友:
为什么积分到f/2,不是很了解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B:
LZ,你好,请问RJ的仿真能不能直接进行tran仿真,然后把tran noise打开,保存足够长的瞬态波形,然后通过眼图 ...

所以想问下,瞬态仿出来是DJ,PSS+PNOISE的jee是RJ,是这样嘛,还是别的关系,像这位兄弟说的这样

网友(2025-05-29):
你好,我仿真pnoise遇到问题是,我的电路和时钟都是在20us之后才开始工作,但是显示jittereventtime是100ns,是不是说明仿真错了?应该在哪里设置才能得到正确的jittereventtime?

网友D(2025-09-15):
请问为什么是积分到输出频率的一半呢,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是积分到输出频率的一半呢,感谢指导~

应该是要满足1/2采样频率的(奈奎斯特定理),因此要积分到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meaverage和jitter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timeaverage?什么时候用jitter?

楼主这种driven circuit要用jitter看jee,autonomous circuit要用timeaverage,手册里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