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自己有点没有想明白
如果电源电压是1.8V,输入直流工作点设置在0.9V,那么我在将此单端运放连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后,仿真其瞬态特性,得到的输出和输入有一个误差,这个误差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减少这个误差?

网友:
运放的增益、摆率、饱和失真、失调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太粗略了,能稍微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大侠!

网友:
情侣间最矛盾的地方就是幻想彼此的未来,却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网友:
你可以看看razavi的书或者allen的书,里面有讲的,如果要减少offset,可以试试斩波运放

网友:
一般这种误差都很小,是系统失调,由你电路决定的

网友:
当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时,假设运放增益为A,此时反馈系数f=1,由负反馈知识,闭环增益(反相端和同相端电压比值)为A/(1+A*f)=(1/f)*[1-1/(1+A*f)],由此可见误差(百分比)为1/(1+A*f)=1/(1+A),所以提高运放的开环增益,能够减小闭环增益的误差,闭环增益也就越接近1/f=1,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