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pless LDO供电输出,后边带的模块的寄生电容电阻怎么考虑?

楼主(2015-08-20):
capless后边供电模块的寄生电容电阻,对稳定性怎么影响的,设计时候应该怎么考虑啊?

网友:
如果有实际的供电模块,就按照实际的负载(LDO的供电模块)去仿真,并且留出足够的余量。如果是发文章,对于capless的LDO来说,可以参考主流的JSSC论文,一般要做到100mA,驱动100pF甚至更大的电容

网友:
这个题目很宽泛!

你自己估计负载电流的变化范围,幅度,频率,寄生的Res和寄生Cap都可以估计!

做个简单的排列组合,既可以估计一些极致条件下的

楼主:
    负载电流变化范围是知道的,寄生的Res和寄生Cap怎么估计呢,供电模块不只有模拟模块,还有数字模块~

楼主:
如果有实际的供电模块,就按照实际的负载(LDO的供电模块)去仿真,并且留出足够的余量。如果是发文章,对于 ...
引用 网友A:

    是实际的供电模块,还有数字模块,带着一起混仿?

网友: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2021-04-28):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2021-11-07):
得去看版图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