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overy time

楼主(2015-08-20):
clock clk (rise edge)                                                                                                    3.220      3.22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980      7.20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123      7.323
  clock uncertainty                                                                                                    -0.200      7.123
  u_tcon/u_core/u_s004/u_s004/u_rdith2bit/u_rand_dither_2bit_ch2/u_lfsr_5_hrn_2nd_red/o_step05_reg_1_/CP (SDFCNQD4BWP)                    7.123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066      7.189
  data required time

之前一直觉得recovery time 就相当于同步timing check 时的library setup time ,但是为什么在timing  path 中recovery time 总是正值呢,是跟timing arc 有关系吗 ,求大神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
就是margin的意思,从lib里面得出来的,

网友:
地球是运动的,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

网友:
是icc里面的结果吗,貌似到了nt就不这样了,请指正

楼主:
回复 5# yangzai1236 我是用PT报的啊,而且基本上报出来的timing report 里面的recovery time 全是正值,另外STA书里面讲到的recovery time也是正的,所以不太理解

网友(2023-09-13):
现在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