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server启动的时候弹出分辨率选项好烦人,求解脱

楼主(2015-08-20):
如图

如图

像图中所示只要运行vncserver就会出现分辨率选项
用geometry也没用

怎么办?求脚本大神指导~~

网友:
vncserver -depth 24 -geometry 1128x826 (自己乱填都可以配出来的)
分辨率什么的完全可以自己填~
问题是你要知道vncserver 是要用vnc登录的~ 配好分辨率,用vnc登录器登录就可以看到配置的分辨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上都是这样的方法  其实我都试过了 只要前面有那个vncserver就会有选项跳出来
我怀疑是vnc启动脚本哪里设置不对,可惜不会修改~~

后来用openvnc启动sever就可以自由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不过这个方法我在网上找的时候都试过了 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 用openvnc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