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mem类型数据

楼主(2015-08-20):
我想请问一下,在数字设计中定义了mem类型的数据,就是reg [7:0]data[31:0].data的深度是不是影响内存的使用?比如说深度越大,是不是占用的内存就越多?还是与内存无关?

网友:
如果比较小,用触发器搭就行了。如果太大了,就得用专门的Memory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这么使用?  reg [7:0]data[3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要看你用memory compiler做出来的是不是比这个 小了 。一般这么大的,应该可以直接用二维寄存器组搭。

网友:
补充下,一般memory 超过1kbit,都使用memory compiler,比如arm 或simc公司都有;小于1kbit可以选择二维数组搭建。bit数= 位宽x深度。
如果bit数太大使用二维数组搭建的话,延迟可能会比compiler 生成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