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前仿和后仿的相位噪声差别

楼主(2015-08-20):
LC-VCO前仿和后仿相位噪声相差了6~7dB以上,也就是后仿的相位噪声更差,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金属走线上的寄生电阻减小了谐振腔的品质因数吗??? 一般前仿和后仿的相位噪声有差别吗 ??  差别多少?? 在版图的设计上如何去减小这些差别???求大神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
版图画的不好吧,当然与你的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
tf 的东西向来是一边做一边后仿,back annotation, 最后schematic with back annotation, 后仿,实测phase noise 差别不应超过1db

网友:
前仿和后仿电感差的比较大吧

网友:
提参的时候不要提R,然后对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仿后仿 电感差的比较大??  你指的是电感的什么参数呢??    电感值?? 还是电感的品质因数??  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但是最终还是要提取R的呀,请问事先不提取R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呢??? 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正常情况下VCO前后仿相位噪声差别不会超过1d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你可以分解电路,看看是哪部分电路因为提取了R造成phase noise变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rf的东西纯前仿没什么意义,至少加back annot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恕小弟菜鸟,请问什么叫做back annotation????   至少加back annotation 又是什么意思呢???求大神给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把主要的寄生电容,电阻,电感提取出来,放到schenatic里面,一般都是做一点提一点。像电感这种东西,从来不用model坊,即便是提取也有很多trick. ,一句话,作出一个能工作的很容易,要做出和预期一样的,尤其是flick noise region都一样的,还是需要点功力的,你现在不要过于追求这个

网友:
评论都没有个卵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很好道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