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综合后, 有个引脚没有金属连接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0):
ICC会自动进行优化吗?

网友:
是不是有和他相同名字的pin,如果有同名的一般只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计数器的位数不够。

网友:
本身verilog里面就是float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计数器的bit数给少了。十分感谢版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