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后仿在低频段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15-08-20):
LC-VCO前仿在低频段能够起振,也就是PSS能够收敛于某一个确定的频率,可是后仿在相同的频率下做一下PSS,却不收敛了,也就是不起振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解决的办法是?????  求大神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激励就行,加这个群,讨论一下吧480342018

网友:
楼上说的对,没有起振信号,仿真时肯能不震荡

网友:
后仿加入了寄生,对VCO来说损耗变大,负阻不足以补偿损耗,就振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