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crosstalk仿真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2015-08-20):
想做两个传输线的串扰仿真,分别用SigXplorerADS仿了下,仿真参数相同,见下面的截图,但结果为什么差很多?尤其是远端串扰,Sigxplorer的结果是268.453mV, ADS仿的结果是169mV。我自认为设的模型参数都是一样的,怎么会差这么多?为什么?哪里设置不对?请大神们指点下,多谢!!

SigXplorer

结果:

ADS仿真:

结果: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期待大神答复

楼主:
没人回复,求高手不吝指点啊

网友:
时候,明知没路了,却还在前进,因为习惯了。

网友:
我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1、SigXplorer中你是用的驱动器模型,这个模型中是原本就存在一定输出电阻的。而ADS中你直接用的是理想源来代替,并没有考虑到内阻,在这个对比过程中,两个仿真就出现了不对称。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2、虽然你设置的模型参数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可能得出来的特性阻抗还有有差距的,SigXplorer已经得出来是104.383ohm,你可以在ADS用里面的阻抗计算器来计算它的阻抗。不过应该只有几欧的差距,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