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encounter得到PAD中心坐标

楼主(2015-08-20):
做LVS需要每个PAD的坐标。
我现在是从encounter, save io file得到每个PAD的相对坐标(但版图中心不在原点)。格式如下:

——————————————————————————————————
instance="PAD@X1@****"  offset=1000.0000  intent=50.0000 *****

instance="PAD@X2@****"  offset=1050.0000  intent=50.0000 *****
instance="PAD@X3@****"  offset=1100.0000  intent=50.0000 *****
——————————————————————————————————

然后根据每个PAD的大小,用perl处理得到中心坐标:

——————————————————————————————————
PADname        X           Y
   “X1”           900        700
   “X2”           950        700
   “X3”          1000       700
——————————————————————————————————
之后还需要手动改一下。而且写的perl如果换个项目估计就不好用了。

大家都是怎样做这一步的?
1.不打label
2.方便快捷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用眼睛看 ,ruler量量,然后手填到excel里面去的

有时候检查脚本的时间 不如直接已经做完了,

出pad坐标是个很费神和眼睛的活,脚本写的再好,double check的时候还是要一个一个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眼睛

网友:
把GDS导入到IC616,然后用菜单里的pad opening info就能得出列表来,那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很好用,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纯粹LVS验证不用打label,也不需要pad中心点坐标啊。
你改一下encounter的streamout的map文件,加上对应的层号,自己就打label出来了
貌似:
encounter中metal名     属性       GDS number       GDS type
METAL1                         PIN                 61                    0

具体自己查去。

网友:
那是, pad坐标是有点烦的,不光是过lvs这个要求,

网友: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幸好还有差距,不然,谁还稀罕理想?

网友:
我有一个tcl,当时也是为了做LVS写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只是我先取出PAD放置的坐标
然后通过偏移量计算出中心坐标
前提是PAD都是一样大的,不过PAD应该没有大小区别吧
set f [open ED_text w]
dbForEachCellBump [dbHeadTopCell] bump {
   set Loc [dbBumpLoc $bump]
   set LocX [lindex $Loc 0]
   set LocY [lindex $Loc 1]
   set CLocX [expr ($LocX+3685)/100.00 ]
   set CLocY [expr ($LocY+3685)/100.00 ]
   set pinname [dbFTermName [dbBumpFTerm $bump]]
   set padname [dbBumpName $bump]
   set metal [dbBumpCellZ [dbBumpBumpCell $bump]]
   set celltype [dbBumpCellName [dbBumpBumpCell $bump]]
   regsub "PAD_" $padname "" name
   puts $f "LAYOUT TEXT \"$pinname\" $CLocX $CLocY M$metal UG03CHIP"
  }
close $f

网友A:
bump反而好计算,因为bump形状简单,不是4边形就是8边形,

non-BGA design的pad 种类太多,而且很多是bondpad分开的,

最好在gds level才能看的比较清楚,lef,fram这种都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去忙其他的了。
我试试看这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5-11-15):
如何从encounter得到PAD中心坐标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A:
bump反而好计算,因为bump形状简单,不是4边形就是8边形,

non-BGA design的pad 种类太多,而且很多是bond ...

请教下怎么算

网友:
createPhysicalPin pin_name -layer Mn -rect {x0 y0 x1 y1},先把label打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