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替换clock line 上的 hvt cell ?

楼主(2015-08-20):
我的设计是全部使用hvt cell 跑的pr ,现在想把clock line 上的cell 全部替换成lvt 的,有什么简单迅速的方法吗?

网友:
把clock上的cell全部抓出来swap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点吗? 怎么sweep ? 要写程序还是一行命令就行??

网友:
要写脚本的, foreach xxx ,

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漂亮只能为别人提供眼福,却不一定换到幸福。

网友:
只能说机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