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例化一个 RS编码 IP核 时不能综合?

楼主(2015-08-20):
求助大神!!!本人用ISE14.7例化了一个RS编码器IP核,在顶层文件中就简单调用了这个IP,然后综合的时候出现了下面3条警告:
WARNING:Xst:2211 - "ipcore_dir/rs.v" line 31: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rs>.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SYN_BLACK_BOX 1": Did not attach to rs1.
WARNING:Xst:616 - Invalid property "SYN_NOPRUNE 1": Did not attach to rs1.
没有出现错误,但是不能通过综合。后面直接用这个没有通过综合的文件做了仿真,并且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这个IP核在生成的时候提示说不公开Verilog源代码。
不知版上大神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这个IP核要license才能综合吗?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是要钱买licens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警告里面没有提到是license的问题啊,请问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是购买了license就可以综合实现了吗?谢谢!

网友:
你调用IP核时没看到它打了个锁的图标么,都是要money的,能仿真不能下板子

网友:
看能不能在坛子里找到个破解的license,带有这个IP核的license。你检查一下综合报错的提示信息,可能就是license没有,如果不是,贴出来我看看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带有锁图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综合时没有报错,只出现了我上面给出的几条警告,然后停止了综合,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查看一下生成的IP核,除了rs.v之外,有没有生成rs.ngc文件(不记得是ngc还是ngd了),如果没有,就表示这个没有生成用于综合的网表文件。也就是说只能仿真用。如果有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生成rs.ngc文件,但是这个rs.v文件好奇怪,里面都是调用查找表、触发器等底层原语来实现的,完全看不懂,估计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吧,不知道是不是需要license,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有ngc文件,综合的时候应该是调用ngc的。不需要那个.v文件,实际上,这个点v的文件1是用来仿真,2其实它或许就是从verilog源文件综合得到的。可是synthesis应该用ngc(印象中是不是ngd,你最好参考一下xilinx文档)。你综合的时候,把ngc加入到工程中。别添加rs.v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这个rs.ngc还是不能通过综合,警告和原来一样也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