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车行动电源 保护电路内部是如何 ?

楼主(2015-08-20):
救车行动电源
保护电路内部是如何 ?

LIKE THIS

MOS ??

I find this .. ?

网友:
有可能还板级或是芯片级,若是板级则通过ESD/TVS器件进行保护,若是芯片级则是将ESD集成到了片上。
你是要研发芯片进行替代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看过发动车太久没拔会 "烧"..

我是网络买 的救车行动电源 有些怕  , 想知道
到底那类电路因为

我发过车还 , 真能启动 ,

电流超大.
但一般电子类我唯一想到就是
power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