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原创:第一个能跑的verilog验证环境(VCS+DVE)含所有源码及解释

楼主(2015-08-20):
帖子图片不显示,请直接下附件(原始word文件)。

第一个VCS验证环境

brian 8/20/15

为了实现好好钻研验证方法学和低功耗验证这两项长远目标,今天迈出了最小的第一步,做了一个最小的可以运行的VCS验证环境。整个环境只包含四个文件夹,八个文件,但是它是完整的可运行的。这是以后一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验证环境的文件夹结构:

一共有rtltbsimbin四个文件夹,rtltb下面各有一个文件,bin下面有六个文件。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文件的内容。

1.
rtl文件夹

a.
DUTcnt4.v

这是一个尽可能简化的DUT4counter,同步计数,异步清零。

2.
tb文件夹

a.
TBtb.v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testbench,同时也是仿真的顶层文件。第一行定义了timescale(注意,这个验证环境只在这里定义timescale),后面例化了DUT,做了一个时钟发生器,然后是一个initial块完成了信号初始化,reset释放,终止仿真的任务。

3.
bin文件夹

a.
misc files

两个属于不大好分类的文件,一个是编译列表(filelist.f):

这个文件是给VCS的编译命令作为-f开关的输入使用的。注意,由于命令都是在sim文件夹下执行,所以后续用到的文件路径(比如这个文件列表中的rtltb文件路径),都要考虑其相对于sim文件夹的相对路径。另外含有timescale的文件(tb.v)一定要放在列表最先,否则VCS编译报错。

另一个是环境设置文件(setup.cshrc):

这个文件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第一行是解决安装的VCS所支持的平台和实际的OS不完全匹配(会导致DVE无法trace信号)的问题,第二行将../bin增加到环境变量$PATH的结尾,这样在sim文件夹执行bin文件夹里的命令,就只要直接输入命令(例如:comp),不用在前面再添上../了(例如:../bin/comp)。

b.
commands

i.
clean

清空sim文件夹,其他三个文件夹删除所有vi产生的备份文件。

ii.
comp

运行VCS编译,-f指定3.a节提到过的要编译的文件列表(注意,在sim文件夹执行bin文件夹里的comp命令,命令运行时认为自己是在sim文件夹下,所以这里的../bin/filelist.f还是相对sim文件夹的相对路径),+vcs+vcdpluson开关让仿真器抓取vpd格式的波形。

iii.
run

运行VCS仿真,指定vpd文件名,并且自动等待license

iv.
wave

调用DVE打开指定的vpd文件。注意,这里的VcsDve都是真正synopsys原始的程序vcs/dvewrapper,使用具体环境中能够执行的等效命令即可。

最后看一下执行的流程。

首先进入sim文件夹,做一次source../bin/setup.cshrc,之后的命令就再也不用加上../bin/的前缀了。然后clean清一清临时文件,接下来就是comp->run->wave三部曲,编译->运行->开波形。由于环境的简单,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这个验证环境的介绍就到此为止。谢谢!

brian 8/20/15

楼主:
帖子审核通过了,自己顶!

网友(2015-11-14):
原创:第一个能跑的verilog验证环境(VCS+DVE)含所有源码及解释

网友(2017-06-23):
简单易学

网友:
mark,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27):
必須頂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