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Shell,TCL一般用哪种脚本语言来做验证

楼主(2015-08-20):
本人小菜鸟一个,想请问一个问题,欢迎高手来解惑,谢谢。
在看各种关于ASIC验证工程师的招聘要求时,很多都会说,熟练使用Perl/Shell/TCL/Python者优先,我想问的是,这些脚本语言在做ASIC验证的时候是什么用啊?一般选择哪种脚本语言来做验证比较合适呢?

网友:
我一般用tcl来控制各种软件,用perl来处理文本文件

网友:
做验证,module首选sv, SOC要不用c要不用sc,都不是那三种语言适合的。脚本语言适合做胶水,和楼上说的一样,python也适合处理文本或者做一些你想做的重复性的工作。shell是基本,绝大多数情况跑EDA工具都是在shell下跑,最基本的命令总要知道。Makefile怎么写,怎么用,最基本的知识要知道。补充一点tcl不止可以控制软件,也可以处理信号,有时候SV是没办法做这件事

网友:
目前在学TCL,但是感觉处理数据时,脚本执行还是效率太低

楼主(2015-10-11):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PERL的确很好用而且简洁,但是这个玩意也就是用的时候写,但是维护起来相当麻烦,尤其是正则表达式上,现在PYTHON比较好,易读而且还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