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

楼主(2015-08-21):
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就是design rule到底有什么用,是否需要严格遵守呢?
但是这个基础的问题一直没有太注意过,一值只是把它当作规则处理

我能想到几点,如果不对,不足请大神们补充:
1.cell的delay是由input transition 和output capapcitance决定,lib的timing查找表中有这两个参数的list,工具也是根据他们计算delay的,如果实际的值超出这个list工具有一个推算机制,但是结果偏差可能会增大,所以design rule可以保证工具计算timing的准确性

2.input transition 和output capacitance太大,对功耗影响会很大,design rule可以减小芯片的整体功耗

3.port,macro,ip等电路有要求

对于第一点有个疑问,假如真的超出范围,结果偏差会很大吗,如果timing 满足要求这个violation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超出查找表范围的delay 值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design rule一定要在查找表范围内吗?

网友:
别超出太多就行, 别太离谱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