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treamout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21):
ICC在做完后streamout GDS时出现严重Warning “can not find child cell”,
streamout出来的GDS里面所有的STD Cell都是空的,请问各路大神是什么情况?

我查过库里面这个不能发现的child cell都存在的。

网友:
挂的std cell lib的cell view是不是空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CEL View是我们自己用fab提供的脚本生成的,当时是在另一个目录下做的,然后再拷贝到FRAM一起的,同时CEL中的unitTile:1文件被认为是没用的文件被删除了。

其实只要把fab提供的文件包在Linux中解压,并在该目录下用脚本生成CEL View就好了。

网友(2015-12-28):
这样能行吗?

网友(2016-06-1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是在解压出来的库里面生成cel,总是后面会出现数目变为2,例如A2DFFQN_X1M_A9TR:2,然后在icc中就找不到cellid了。请问你们出现过这个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在Windows下解压的吧?
要在linux下解压后缀是:1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