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射频里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5-08-21):
想问一个基础的问题,为什么射频电路里基本都用的功率来描述系统参数,而不是电压电流。Thomas Lee里说低频时富裕的功率增益资源基本可以当做无穷尽,所以用电压增益就可以。但还是不太明白其原因,是由于寄生么?还是说射频里用波理论之后电压电流含义不那么明确?

楼主:
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在射频域里我们更关心能量的传输,电压电流的大小并不能完全代表能量的大小,拿一个典型的射频模块来说,我们接收一个小的信号,这个信号的强度就是用能量(dbm)来描述的,只有做好各个模块之间的阻抗匹配,才能完成最大功率传输

网友:
射频用功率描述也只是接收与发射部分,比如LNA以及PA。片上还是用电压或者电流描述。楼主想明白这个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您的回答!
我明白您的意思。射频电路里定义的1dB压缩点和三阶交调点也都是讲的功率参数,但是看推导的时候,还是先推出的电压平方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除以输入电阻后得到的功率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电压和功率之间仍是等效的东西,所以就想知道这两个是不是用来表述电路是不是一样的?或者在电路里有分布式元件后就会不一样?
另外想问您一下,我们讲的接收到的能量用dBm表示了,这个能量是怎么定义的,是指的接收电路输入电阻收到的能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我自己只设计过VCO,所以对其他模块还不是很明白,您能说的详细点么。我觉得对于混频器来说,也有对应的1dB压缩点和三阶交调这些参数,整个收发机在系统设计指标分配的时候感觉也是基于功率参数的设计。可是我又找不到必须用功率参数来描述电路的原因,书上有提到说考虑到分布式元件的存在会让电压的表述不唯一,还是说因为输入阻抗是复阻抗,电压描述起来会比较复杂

网友:
在收发过程中信号在片外传播,是无源的,形容信号强弱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功率的增益或者衰减;在片上是信号处理,是有源的,能够提供电压或者电流增益,所以就用常用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方式。计算dB时无论功率还是电压电流,单位都是归一到电压^2或者功率的形式,所以是统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指点!我了解您的意思了,太感谢了

网友:
高频电压电流不好测,直接测量功率的仪器比较好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按照书上这样推导当然没问题,但是它是在知道电压或者电流以及电阻的情况下得出的,那我们直接用功率来表示不就包括了这些信息么,另外,在射频链路中,我们要求阻抗匹配,这样能实现最大功率传输,当阻抗匹配时,功率放大倍数就是电压放大倍数0dBm=10log(1mW),比如说一个-100dBm的信号,我们说它的功率是10^-10(mW),这个功率就是你说的LNA接收到的功率,通常LNA的输入阻抗要求为5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应该也是一个原因,我最近看了另一本书的叙述,确实有些模块参数如果用电压电流来描述是很不清楚甚至无法描述的。我觉得选择功率作为基本量应该是这几个原因共同考虑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