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关于@的语法问题

楼主(2015-08-21):
请教个问题
initial
@(posedge clk)
A;
B;
C;
end

initial
@(posedge clk);
A;
B;
C;
end

还有
initial
begin
  @(posedge clk)
    begin
     A;
     B;
    end
  C;
end

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区别,那么更推荐那种写法呢?谢谢

网友:
仿真有那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别人仿真的代码里有同时出现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不懂既然一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