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通过工艺厂提供的mask_tooling文件将gds数据转换成最后的mask数据

楼主(2015-08-21):
eetop上的大神们,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工艺厂提供了mask_tooling算法文档,我们想通过这个masktooling算法,将我们的gds数据转换成与做JDV时的数据一样的gds数据,这样做JDV的时候比较清晰。请问有哪些好方法呢?

网友:
我一直这么做的,根据算法写一个Runset File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写runset呢,能不能给个模板,万分感谢!

网友:
按照你拿到的DRC Runset file一样写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是说在DRC检查文件里面写吗?以前没有在DRC文件里面对层次逻辑运算,不知道怎么写语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DRC 里写,也可以自己另外做,可以参照DRC Runset File,使用svrf语言,其实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