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DR3接口上PZQ外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5-08-21):
DDR3的PZQ要求外接240+-1%欧姆的电阻. 对于要求这么精确的一个电阻,在片上和封装或板级设计的时候,对PZQ端的连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假设没有特别要求的话,那么如果在ZQ pin和240欧姆外接电阻直接存在一个不可忽略的电阻,其对设计效果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或者没有影响,其原理是什么?
先谢谢了!

下图左边是理想情况,右边是实际情况。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ddr3大牛来解惑阿

网友:
在工程上没有必要使用这么精度高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作答,最近没来,所以回复的晚了.
    这个240电阻的精度要求是来自于IP手册, 所以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办法满足,或保证设计的结果是满足的?
    可能IP手册的要求是高了,但是工程师也不能擅自就忽略这个要求阿.

网友:
校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完整性问题。信号完整性不是0/1非些即彼的。信号完整性裕量与电源波动裕量,时序裕量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时序裕量大,完全可以减少信号完整性的裕量。
所以工程要综合系统的要求合理分配各部分的设计裕量,不能照搬要求。这容易overdesign。当然如果不要考虑成本因素的场合就无所谓了。
保证设计的方法无非是系统分析,仿真和原型验证了。

网友(2015-10-26):
ZQ pin 的 240欧姆是為了校正片上的驅動級輸出阻抗及 ODT 的阻抗。
外接 240 Ohm 1%的電阻,會比片上的電阻精確的多,所以拿它來當
基準,若是你接一個不精確的電阻,那校正後的輸出阻抗就不準,比如
你原先設定輸出阻抗為 40 歐姆,實際就不是 40 歐姆,那會引起一些
信號反射等信號不完整的問題。

网友:
先来占位围观,求大神来解决。

网友(2015-11-25):
同意5,6楼!!!

网友(2016-03-31):
封装上的wire,或什么,导线电阻有很小,0.1--0.5之间吧,故对240来说,可以忽略,

网友:
工作原理5楼和6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具体实现你可以用尽量短的线连到这个240Ohm,最好低于0.5英寸。不可忽略的电阻?你是指多大?纯粹电路板走线的话,应该是小于0.5Ohm的。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2016-04-30):
我估计尽量减小这个地方的电阻,一般来说小于1欧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2016-06-05):
6楼正解

网友(2022-09-28):
个人认为,外接240ohm电阻及时加上走线电阻,也不过1ohm,校准给实际驱动40ohm,那么你的误差才0.2ohm,这对于信号来说影响忽略不计,想太多容易进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