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14nm工艺中breaker-cell和spacer-cell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8-21):
16/14nm工艺中break-cell和spacer-cell的原理是什么?只知道一个是切断power 一个是切断n-well,哪位达人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和原理》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这种cell应该是你们公司自己做的。
break cell就是为了隔断电源,这样可以让cell的分布更加方便,不需要考虑voltage area。
至于spare cell,应该是为了满足DRC的要求
回复 楼主:

网友:
想起了amd的 设计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不可以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