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280 启动的flash里没有硬件配置字能通过仿真器连接烧写吗??

楼主(2015-08-21):
MPC8280在启动的时候 是先加载flash里的硬件配置字,如果flash里没有硬件配置字的情况下,连接仿真器能对cs0上的flash进行烧写硬件配置字吗?但是看到硬件配置字里面有个bit是控制core的~~~

网友:
没有配置子,估计仿真器都不能连接。要么就是用默认配置方式,不从flash加载配置子。

楼主:
回复 2# mjl-0708 但是默认的配置字也不行啊,主要是调试helloworld的程序都不对的,真让人着急的啊~~~

网友(2016-10-09):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