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Vref

楼主(2015-08-21):
请问sigma-deltaADC中的1位DAC的参考电压怎么给,需要用到负电压吗

网友:
参考电压是bandgap+buffer,产生的。
我的负参考电压用的是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Vref的选择与输入电压的范围有关吗?群名SigmaDelta

网友:
如果你想做个几个nw的adc,说不定你会用negative supply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压应该在正负参考电压之间。正负参考电压就像一把尺子,如果输入超出了这个尺子的测量范围,就没有办法测量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另外,坛子里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可以搜索出来仔细看看,会有收获的,比如这个
http://bbs.eetop.cn/thread-28749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