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如何指定引脚的位置?

楼主(2015-08-21):
在综合版图的时候,我想修改引脚放置的位置,请问要怎么修改?命令和操作?

网友:
floorplan写出来,直接改。

网友:
最简单的手动 M 跟摆sram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都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GUI界面来摆放不更方便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拖动时候对齐好就行,不过不喜欢这样,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挺麻烦的,ICC工个中的对齐工具还有bug,常常对不齐。不过后面发现你write pad physical constraint后依据语法修改一下就很方便了。

网友(2015-12-19):
用这个指令: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网友:
对,icc就是用 set_pin/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来确定pad,pin的位置的

其他macro,用各自的tcl(set_attr  $var origin 等),可以用write_floorplan 来看到

至于为啥align不能到齐边,是因为打开了snap,关闭snap,肯定能align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