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通过工艺厂提供的mask_tooling文件将gds数据转换成最后的mask数据

楼主(2015-08-21):
eetop上的大神们,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工艺厂提供了mask_tooling算法文档,我们想通过这个masktooling算法,将我们的gds数据转换成与做JDV时的数据一样的gds数据,这样做JDV的时候比较清晰。请问有哪些好方法呢?能不能发个模板,谢谢了

网友:
没玩过,jdv随便看看就行了,还真的看那么仔细啊,

网友A:
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用calibre做,先看懂mask_tooling算法文档,将其转换成DRC规则,然后跑一遍DRC,输出想要的gds数据。
mask_tooling算法文档中会有相应mask产生的公式,不外乎就是与或非等操作。

当时会这么做是因为有些mask层,是用gds中的层通过运算产生出来的,我们从本身的gds中看不到那些数据。比较好奇JDV中的那些数据是怎么得到的,所以用上面的方法做了一下。一切源于好奇,其实看到了也不知那些mask层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说,哦,JDV得到的数据确实是按文档中的算法。然并卵。

网友:
65 以下连lota都不给了, 也不就不用干这些事情了, 看多了自己都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贴一个写在DRC文件里的关键算法参考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用calibre做,先看懂mask_tooling算法文档,将其转换成DRC规则,然后跑一遍DRC,输出 ...

drc得到不是results文件吗?怎么有GDS文件呢?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用calibre做,先看懂mask_tooling算法文档,将其转换成DRC规则,然后跑一遍DRC,输出 ...

大侠您好
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