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用skill怎么建立pcell?

楼主(2015-08-21):
有哪位大侠有现成的用skill建立的pcell?能发便发给我吗?先谢了。

网友A(2015-09-25):
请看 Cadence 安装目录下文档:doc/sklayoutref/sklayoutref.pdf,有一章:Parameterized Cell Functions

网友B(2015-11-10):
工具的安装目录下有pcell的samples skill

网友C(2021-10-12):
引用 网友B:
工具的安装目录下有pcell的samples skill

刚刚找了一下 里面东西太多了 您说的sample是什么样的 一般放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D(2025-01-03):
引用 网友C:
刚刚找了一下 里面东西太多了 您说的sample是什么样的 一般放在哪个目录下?
...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install_dir/tools/dfII/samples/ROD/rodPcells/components/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install_dir/tools/dfII/samples/ROD/rodPcells/components/device  ...

网友E(2025-05-09):
引用 网友A:
请看 Cadence 安装目录下文档:doc/sklayoutref/sklayoutref.pdf,有一章:Parameterized Cell Functions ...

没找到这一章诶,是不是更新了不在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 Cadence 安装目录下文档:doc/sklayoutref/sklayoutref.pdf,有一章:Parameterized Cell Functions ...

应该是在skpcellre.pdf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这一章诶,是不是更新了不在这了

不同版本不一样。我家里机器里原来只有IC5141的帮助文档,后来看看高版本独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