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输入是门级网表,为什么最后却可以得到整个版图gds文件

楼主(2015-08-22):
数字后端输入是门级网表,比如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只有它的引脚信息描述,没有内部管子尺寸的描述,通过后端布局布线一系列操作,为什么却可以得到完整的版图呢

网友:
我的理想是,输入的虽然是门级网表,但是工具知道这具体是什么门。而后端会使用工艺库,使用std cell,用具体的,物理上的std cell去代替原来抽象的门。再连线等。就可以实现从网表到具体版图的转换。也就是From RTL to 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啊,我刚又想了一下,lef文件里面描述的标准单元也只有引脚信息的描述,没有内部具体内容的描述。我猜想是不是在导出gds的操作那一步调用了什么库文件

网友:
apr完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出来的确实只是一些标准单元、Macro的框和这些框之间的连线而已。要看具体的物理层信息比如poly,有源区怎么画的,需要导入virtuoso中,加上STD、MACRO的gds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