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做XILINX硬件实现自动售货机,生成比特流出错

楼主(2015-08-22):
如题,verilog程序写得没有问题,已做过仿真,但不知为何生成比特流总是失败,请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好嘛,万分感谢啦~(注:复位是用switch来实现)
代码如下:

module thevendor(changeten,changefive,changeone,outp,clk,sort,coin10,coin5,coin1,rst,cancel,confirm);
input clk,coin10,coin5,coin1,rst,cancel,confirm;
input [1:0] sort;
output reg [1:0] changeten;
output reg changefive;
output reg [2:0] changeone;
output reg [1:0] outp;

reg [2:0] current_state;
reg [2:0] next_state;
reg valid_juice_choice;
reg key10_current,key10_last,key5_current,key5_last,key1_current,key1_last;
reg valid_key10_input,valid_key5_input,valid_key1_input;
reg coins_full;
integer coins_sum;
reg [1:0] changeten_value;
reg changefive_value;
reg [2:0] changeone_value;
reg [1:0] outp_value;
reg input_valid;

parameter idle=3'b000;
parameter juice=3'b001;
parameter coins=3'b010;
parameter purchase=3'b011;
parameter quit=3'b100;

//选饮料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ort==2'b01 | sort==2'b10 | sort==2'b11)
valid_juice_choice<=1;
else
valid_juice_choice<=0;
end

//投币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key10_current<=0;
    key10_last<=0;
    key5_current<=0;
    key5_last<=0;
    key1_current<=0;
    key1_last<=0;
    valid_key10_input<=1'b0;
    valid_key5_input<=1'b0;
    valid_key1_input<=1'b0;
end
else
  begin
    key10_current<=coin10;
    key10_last<=key10_current;
    key5_current<=coin5;
    key5_last<=key5_current;
    key1_current<=coin1;
    key1_last<=key1_current;
      if(key10_last==1'b1 && key10_current==1'b0)
        valid_key10_input<=1'b1;
             else if(key5_last==1'b1 && key5_current==1'b0)
        valid_key5_input<=1'b1;
      else if(key1_last==1'b1 && key1_current==1'b0)
        valid_key1_input<=1'b1;
      else begin
               valid_key10_input<=1'b0;
        valid_key5_input<=1'b0;
        valid_key1_input<=1'b0;
          end
    end
end

//累加硬币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valid_juice_choice)
coins_sum<=0;
else if(input_valid)
begin
        if(valid_key10_input)
        coins_sum<=coins_sum+10;
        else if(valid_key5_input)
        coins_sum<=coins_sum+5;
        else if(valid_key1_input)
        coins_sum<=coins_sum+1;
        else ;
end
else ;
end

//总金额够了吗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ort==2'b01)
begin
if(coins_sum>=10)
begin
coins_full<=1;
input_valid<=0;
end
else
begin
coins_full<=0;
input_valid<=1;
end
end
else if(sort==2'b10)
begin
if(coins_sum>=14)
begin
coins_full<=1;
input_valid<=0;
end
else
begin
coins_full<=0;
input_valid<=1;
end
end
else if(sort==2'b11)
begin
if(coins_sum>=20)
begin
coins_full<=1;
input_valid<=0;
end
else
begin
coins_full<=0;
input_valid<=1;
end
end
else
begin
coins_full<=0;
input_valid<=1;
end
end

//出货、找零或者退款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ins_full && !confirm)
        begin
                if(sort==2'b01)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1;
                end
                else if(sort==2'b10)
                begin
                        if(coins_sum==14)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10;
                                end
                        else if(coins_sum==15)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1;
                                outp_value=2'b10;
                                end
                        else if(coins_sum==20)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1;
                                changeone_value=3'b001;
                                outp_value=2'b1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10;
                                end
                end
                else if(sort==2'b11)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11;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0;
                        end
        end
else if(coins_full && cancel)
        begin
                if(sort==2'b01)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1;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0;
                        end
                else if(sort==2'b10)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1;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100;
                                outp_value=2'b00;
                        end
                else if(sort==2'b11)
                        begin
                                changeten_value=2'b1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0;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0;
                        end
        end
else
begin
changeten_value=2'b00;
changefive_value=1'b0;
changeone_value=3'b000;
outp_value=2'b00;
end
end

//状态更新逻辑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urrent_state <= idle;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end

//下一状态产生逻辑
always@(confirm or cancel or current_state)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begin
      if(valid_juice_choice)
        begin
          if(confirm)
        next_state <= juic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juice:begin
          if(coins_full)
                next_state <=coins;
          else
            next_state <=current_state;
              end
        coins:begin
          if(!confirm)
            next_state <= purchase;
                else if(cancel)
                next_state <= quit;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purchase:begin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quit:begin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ndcase
end

//输出产生逻辑
always@(current_state)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idle:
        begin
        changeten<=2'b0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juice:
        begin
        changeten<=2'b0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coins:
        begin
        changeten<=2'b00;
    changefive<=0;
    changeone<=3'b000;
    outp<=2'b00;
        end
        purchase:
        begin
        changeten<=2'b00;
    changefive<=changefive_value;
    changeone<=changeone_value;
    outp<=outp_value;
        end
    quit:
        begin
        changeten<=changeten_value;
    changefive<=changefive_value;
    changeone<=changeone_value;
    outp<=2'b0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错误是这样的: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19: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BASEADDR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0: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HIGHADDR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1: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AWIDTH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2: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DWIDTH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3: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NUM_MASTERS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4: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MID_WIDTH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5: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NATIVE_DWIDTH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6: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P2P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7: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SUPPORT_BURSTS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8: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SMALLEST_MASTER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29: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SPLB_CLK_PERIOD_PS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0: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INCLUDE_DPHASE_TIMER
ERROR:HDLCompiler:59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1: Module thevendor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C_FAMILY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4: Cannot find port SPLB_Clk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5: Cannot find port SPLB_Rst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6: Cannot find port PLB_ABus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7: Cannot find port PLB_UABus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8: Cannot find port PLB_PAValid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39: Cannot find port PLB_SAValid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0: Cannot find port PLB_rdPrim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1: Cannot find port PLB_wrPrim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2: Cannot find port PLB_masterID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3: Cannot find port PLB_abort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4: Cannot find port PLB_busLock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5: Cannot find port PLB_RNW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6: Cannot find port PLB_BE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7: Cannot find port PLB_MSize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8: Cannot find port PLB_size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49: Cannot find port PLB_type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50: Cannot find port PLB_lockErr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51: Cannot find port PLB_wrDBus on this module
ERROR:HDLCompiler:267 - "E:\abcvendorthethird\hdl\system_thevendor_0_wrapper.v" Line 152: Cannot find port PLB_wrBurst on this module
ERROR:EDK:546 - Aborting XST flow execution!
ERROR:EDK:440 - platgen failed with errors!

网友:
你的ucf呢?

网友:
怎么感觉你错误和文对不上

网友:
本身代码就有不规范的地方,很多else为空,组合逻辑使用<=赋值,建议还是代码风格再好好整理下吧,工具不是万能的,verilog是用来描述硬件的,不是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