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output gds的warning

楼主(2015-08-22):
在用ICC output gds的时候,有个warning提示说有些层在工艺文件里没有,我看了下工艺文件确实没有这些层,但是fab提供的IO gds里有这些层,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一般提倡在外面通过icfb,或calibre merge gds
icc 的cel view 必须小心的准备,才能保证后面的merge不出问题,

楼主:
好的,也就是说用calibre直接merge GDS就可以了,那我就用这种方法吧,多谢!

网友:
对,比较可靠些

网友(2015-12-31):
tuijian在icfb或者calibre中merge stand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