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有哪些性能指标

楼主(2015-08-23):
采用最简单的反相器皮尔斯结构:
1,选频网络是怎么提供180度相移的?

2,把P管和N管的gm做成一样是保证占空比为50%的根本原因吗?

3,为什么有的设计并联谐振频率是大于串联谐振频的?

4,对反馈电阻的校准是为了调整起振时间吗?

5,还有哪些性能需要考虑,比如相位噪声,该怎么仿真?

6,在P管和N管的源极分别串个几百欧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7,反相器架构和共源极架构有什么实质区别?

8,有教材么?

问题有点多,辛苦大家了

楼主:
我顶我个肺

楼主:
我再顶我个肺

网友(2022-06-13):
同求噪声仿真

网友(2023-12-26):
请教下,小信号图中gm1和gm2模块是怎么跟电路原理图中放大器对应起来的呢?

小信号图

小信号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My personal understanding

采用最简单的反相器皮尔斯结构:
1,选频网络是怎么提供180度相移的?

     A common source amplifier definitely has a 180C phase shift.

2,把P管和N管的gm做成一样是保证占空比为50%的根本原因吗?
      The main reason is not exactly as you mentioned, to make sure the oscillator start to oscillate at different common voltage is the main reason.

3,为什么有的设计并联谐振频率是大于串联谐振频的?
     LCR network is in serial or in parreral, both possible.

4,对反馈电阻的校准是为了调整起振时间吗?
      For Gm or gain .

5,还有哪些性能需要考虑,比如相位噪声,该怎么仿真?
     Phase noise, the oscillator start margin (the negative res should be over 3 times the ESR of the crystall oscillator), power.
     Phase noise simulation pls refer to the cadence help, Harmonic Balance.

6,在P管和N管的源极分别串个几百欧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ESD; and for the lift time of the crystal.

7,反相器架构和共源极架构有什么实质区别?
     No difference; Inverter based the common voltage is easy to realize.

8,有教材么?

问题有点多,辛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