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LL版图布局

楼主(2015-08-23):
请教各位大牛,PLL版图布局时,sigma delta调制器应该跟PLL的其他模块放一起,还是单独放的很远,不跟PLL的模拟部分放在一起?
PLL的版图应该怎么布局,我现在的布局是VCO放最右边,中间是滤波器,再左边是上面是DIVIDER,下面是PFDCP,这样把VCO敏感模块和DIVIER PFD这样的大干扰模块用滤波器隔开,不知道这样布局是否正确?现在sigma delta modulator在VCO的下面 ,不知道是否干扰很大。
多谢了

网友:
Hi Alex:

Sigma delta can near with divider, and add wide guarding around the eco to avoid the noise.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另外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VCO在右边,filter在中间 PFDCP DIVIDER在左边这样的布局是否可行?还是有一般的更好的通用的布局呢?谢谢

网友:
Hi Alex:

The plan is ok!

And add double guard ring around VCO and suggest each ring width > 3~5 contacts.

Low pass filter should add guard ring too.

Thanks.
mpig

网友B(2017-06-19):
请问double ring的电位是单独从pad拉还是直接和被保护的模块接一起@mpig09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B:
请问double ring的电位是单独从pad拉还是直接和被保护的模块接一起@mpig09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