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op层的LVS

楼主(2015-08-23):
由于top层是带IO pad的,ICC输出网标的时候 PVDD1R 只有一个pin,但是在cdl网表里,却有好几个pin,VDD33 VDD VSSD VSS FP,怎么样让两者一致呢?还有 PAD CORNER和PAD FILLER 内部是不是没有管子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VDD33 ,VSSD , FP , VSS 这些都是global信号, VDD也是,解释不了了,找人问下

网友:
你把你pad的 FRAM view 重新做下,把其他pin也抽出来。在用icc写出网标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