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比特ADC中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2015-08-23):
最近在做流水线型ADC,在仿真1.5比特ADC中用到的动态比较器时,对其动态比较器的原理不够理解,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小生感激不尽!!!

       图(1)           图(2)
论文里说只要调节M1、M2、M3M4管子宽的比例就可以控制比较器的阈值电压。1.5比特ADC中的比较器需要讲输入信号与-1/4Vref、+1/4Vref比较,
根据图(2)的公式,这个比较器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讲输入的差分信号(Vinp-Vinn)与-1/4Vref、+1/4Vref比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将M2、M3管子的宽设置为
M1、M4的1/4倍。。。。?这里面输入的既有差分信号又有-Vref、+Vref搞的我都晕了。。。希望大神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建议换个带有前置预放结构的比较器,精度高一些。

楼主:
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种结构回馈会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