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耗尽型与增强型mos的差异

楼主(2015-08-23):
关于耗尽型mos与增强型mos,除开Vth一个为负,一个为正以外,还有什么差异?比如Un,Cox。Cgs,Cgd等寄生参数

为何电路中(paper和书上)很少看到使用耗尽型的管子?

对于大功率功放,是否可以使用耗尽型nmos管?

请大牛们赐教!

网友:
GRAY书上有提到,感觉用得少是因为一来总觉得MOS的应用总是源于它带有的开关特性,一个负阈值的MOS总不会是太好的控制的选择; 二来生产应该会多一层,因为掺杂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吧。应用上,功率管不太了解,超低功耗设计上倒是神器
个人理解,待牛人详解

网友:
你只要知道它基本原理就成!

耗尽型多用在功率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太清楚耗尽型的基本原理,书上讲得比得粗略,也没有讲耗尽型寄生参数的相关知识。   耗尽型多用于功率管,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大神!如果耗尽管采用于功率管,对于这个-1V左右的阈值电压,如何关断MOSF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为什么功率管喜欢用耗尽型?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