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OTH算法乘法器的原理

楼主(2015-08-23):
后面补一位的原理是什么呢?计算过程中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权重。
不补一位LSB两位权重都是1,而倒数第二位本来应该是2:
booth算法下:1*4-2=2是LSB前一位的权重
以R-4的booth来说,三位分别取-2,1,1能够使得每一位具有正确的权重

网友:
因为定义了一个-1,定义A-1=0所以补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