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的作用?

楼主(2015-08-23):
刚接触到Corner,不是很了解,请问为什么需要Corner?Corne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PVT是电路可能工作在的环境,Corner是这些PVT各种极值的组合。我们通过仿真/STA等确保电路在这些极端Corner下可以正常工作,然后祈祷电路在介乎这些Corner之间的PVT下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就是ss,ff, 解释起来有点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corner是表示MOS管由于工艺偏差(例如宽长比的变化,VTH的偏差等)而导致其变快(ff)和变慢(ss)。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是:corner和scenario的区别?scenario考虑corner,RC和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各种环境参数的变化,为什么取名叫corner?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网友:
你去问老外吧, 这个是翻译好吧, 这么纠结

网友:
PVT画一个闭合曲线,边边角角就是Corn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enario=corner+mode具体请参考icc 手册中关于MCMM的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我就是个新人,不懂才问的;其次,大家都知道版主你很厉害,你可能觉得我问的很幼稚,你可以选择不回答的。但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耐心的好人不吝赐教,比如2楼的前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零慢慢开始的。(版主莫生气呀,别把我踢了呀,小女子只是实话实说呀

网友:
PVT画一个闭合曲线,边边角角就是Corner
引用 网友A:

学识渊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感觉一种corner就是一种分析情况,坦白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网友:
电路会受到工艺(process)电压(voltage)与温度(temperature)的影响,简称PVT,根据PVT的不同,电路会处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在不同的工艺工艺中会略有差距,一般主要用到的是ss与ff状态,最差状态与最佳状态,在这两种条件下检测电路时序的slack。

网友(2018-10-03):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工艺偏差导致MOS的什么变化快慢??

网友:
通过SS FF SF FS组合确定出一个工艺窗口,默认长宽比在这个窗口内的管子就是在可加工范围内的,用来界定工艺能力偏差。

网友(2024-04-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就不能谦虚低调一点,还怼人,这不像新人应有的态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