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吉尔伯特单元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24):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764256265\Image\C2C\CAM~PAGBP{WJJ4E(CBRF191.png  各位前辈,上面这幅原理图是我在一篇文献中看到的(吉尔伯特单元折叠双平衡混频器),我有点不理解,想跟大家请教一下:
1.射频输入端(跨导级)的源极为啥要接一个电流源呢?这个电流源的作用是啥呢?电流源电阻不是无穷大吗?这个电流源可不可以不要啊?

2.开关级的两个电流源又是啥作用呢?他是不是利用电阻无穷大防止射频信号接地,同时起到稳定偏置电流的作用?
不甚感激

网友:
1. 有了这个电流源,电流源加gm stage就是一个差分结构。如果去掉电流源,就叫伪差分。前者的共模抑制比好一些。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电流源里的电流决定了流过gm stage的电流,最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共模抑制无限大的情况,流过gm stage的电流和RFp, RFn 的偏置电压无关。

这个电流源要是去掉了,就要保证gm stage的偏执电压匹配很好,不然会产生DC offset. 实际这个电流源也是要用current mirror产生的,电阻肯定不是无穷大哈~~

2. 个人感觉和1 的原理差不多,都是提供一个偏置电流。看上去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优势,把流过gm stage和switch stage的DC 电流分开,这样switch stage可以偏置小一点的电流,switch stage的尺寸就能小一点。恩恩~~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哈~~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我在进行原理图仿真(如在进行RF端的匹配的时候)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一个电流源代替进行仿真?而是要用电流镜去产生接入电路进行仿真?因为直接用电流源的话对于射频信号相当于接了一个大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建议直接用电流镜,反正电流镜也蛮简单,而且最后也是要换成实际电路而不是理想源的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AC ground对地电阻无限大,但实际current mirror的输出电阻有限啦,所以CM rejection还蛮烂,尤其是nano-CMOS~~

    恩恩~~不客气。

网友:
差分对的概念没搞懂?

楼主:
是的……回复 5# hszgl

网友A:
好好读书,尽快毕业,毕业后迅速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指条明路

网友(2017-03-26):
回复 楼主:

    是否能把你的这篇参考文献发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多回复就服你!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A:
好好读书,尽快毕业,毕业后迅速转行

甚至不想毕业,想直接转行了,转行要乘早,我才研一啊。。。。。。。

网友(2022-05-19):
文献可以瞅一瞅参考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