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HY spec3.1 emphasis 问题

楼主(2015-08-24):
有哪位大牛做过M-PHY spec3.1的电路
在TX driver那边SPEC3.1相较于1、2多了在TX输出时有emphasis -3.5dB和-6dB的要求
但是按照以往的电路分析,由于采用双N管作为driver输出,在emphasis时vgs的变化必定导致
共模点的上移。
有没有哪位大牛做过,给点小意见或者建议
死在这边已经很久了!!!

网友:
Emphasis 不是一边变高,另一边变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emphasis从眼图上看到是这样,但是单端信号的时候共模点会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你说的单端信号。单端信号还有共模电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的啊,看信号不能只看差分信号,单端信号也要观察

网友(2020-07-24):
如何联系你。。有邮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