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模拟电路里反相器的基础问题,谢谢

楼主(2015-08-24):
反相器的阈值(vin=vout)如果恰好设在vdd/2中间的话,下降延时会小于上升延时,如果要两者基本相等的话,阈值又必须偏离vdd/2.请问哪一项是应该优先保证的。 谢谢

网友:
感觉延时要基本保证相等?然后,推荐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在inverter上貌似可以加一个feedback resistor.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8656.html

初学者,说错了表拍我~

网友:
这个看你的需要! 没这个精准的!

还要考虑SS,ff,sf,fs

网友:
看这个电路要干嘛的

网友:
根据电路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