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测试的时候LDO输出电压比仿真时高?

楼主(2015-08-24):
带1uf电容,测试、仿真输出都是1.8V;带10uf电容,仿真out端电压还是1.8V,测试out端电压变成了2.2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你这描述,估计可以有上万种可能性。如果真想得到答案
电路图,
基本测试结果,sweep load电流,sweep vin, 换几个cap 试试,当然这些都试完以后,你可能自己就找出原因来了。
接上电就出的错误往往很好找出,难的是,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的偶尔会抽风,,

网友:
电阻比例不对     基准电压不准     环路增益不够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仿过外接10uF电容时的STB吗?你这结构明显有稳定性问题,测到2.2V其实是振荡了,你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阶电路 补偿都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错了,居然是3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抄电路也要分析一下吧!M42是作什么的?
这么放,不怕不对称?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抄电路也要分析一下吧!M42是作什么的?
这么放,不怕不对称?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啊~

网友:
直觉是震荡了。但是你的电路图、、、
sorry,各种看不懂。

楼主:
仿过啊,怎么看出来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直觉是震荡了。但是你的电路图、、、
sorry,各种看不懂。
引用 网友C:

说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啊,比如地上面的那个短接的电阻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