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1位量化器Vref的选择

楼主(2015-08-24):
烦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下面的问题,谢谢!
对于Sigma Delta 里面的一位量化器Vref+和Vref-,应该如何选取,是不是与输入信号的幅值范围有关?本人采用的是1.8V的电源,担心会不会要用到负的电源电压。

网友:
1比特量化器只有1个电量电平VREF,不需要负电源电压。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A:
good, 正解 ~~~

您好,请问VREFP的取值需要考虑VDD吗,我的VDD是3.3V时,那VREFP取多少合适

网友B:
1.8V  共模就是0.9  然后看你的输入摆幅了,一般SD为了保证不过载,都不是满摆幅,假设摆幅+-0.5  Vrefp就是1.4,Vrefn就是0.4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B:
1.8V  共模就是0.9  然后看你的输入摆幅了,一般SD为了保证不过载,都不是满摆幅,假设摆幅+-0.5  Vrefp就 ...

正解

网友(2022-07-01):
想问一下,就是我的电源电压是3.3V,Vrefp设为1.2,Vrefn设为0.4,但是共模输入是1.2这样可以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