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远程桌面使用Cadence全部套件

楼主(2015-08-24):
目前我这里有台服务器安装了CentOS系统,已安装IC615等套件,想通过远程桌面去访问这个服务器。我想在学校的内网都可以访问,之前用过VNC,只能是和服务器在同一个路由器下才可以用,不同路由器用不了。

所以想请大家帮帮忙?方法1和2都可以。
1、用VNC外网连接
2、用putty访问

有用过的前辈吗?求指点一下怎么配置,我网上查过很多资料,但都不详细,不完整。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5-11-18):
不同网段,只要能ping 通,就可以访问。
你的centos 服务器,是否设置了网关?
设置了网关,才能跨网段访问。
举个例子:
你centos服务器所在的网段,192.168.1.x
其他网段:2.x   3.x  4.x  想访问1.x ,首先要在网络设备上设置策略,不同网段间才可以互访

网友:
方法一:映射穿透 (也就是外部访问路由器,路由器会自动映射到某个子IP)
方法二:中间转换(类似于QQ的方式,但是QQ方式也是比较复杂,不完全是数据必须经过数据转换中心的,如果判断两个是相同网段,QQ还能转为局域网直接传送)
对于你的这个需求,用第一个方式就可以很好实现的,第二个技术难度较大,一般人搞不定。

假设服务器是192.168.1.100
使用的路由是
200.100.5.3
那么只需要打开路由器登录界面,打开外部访问的映射,并且设置映射到192.168.1.100

那么在宿舍,你远程登录200.100.5.3就能连接到服务器了。——这种方式我之前做成功过,当时还是XDMCP登录的。VNC应该也没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安全的话,那就在路由器里再设置可以访问的IP地址列表即可)

如果你是在学校外面还想登录服务器的话,那就需要学校网络中心给你分配一定的IP并设置转接。

网友:
我用的Xmanager,宿舍和实验室都能连上,具体配置我也说不太清楚,当初捣鼓了几天,只要服务器端启动Xserver服务,客户端安装相应的xmanager,服务器端用户先开好,防火墙设置好就行了,我们服务器装的redhat5.8系统,应该和centos类似配置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网关这个不太懂,我们的就是实验室的小型服务器,不是那种专业的服务器啊你说的这个网段,是怎么一个范围啊?是指整个internet,还是局域网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版主的意见啊!你的方法二我之前也查到过,但就是映射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好,我再去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Xmanager也有人给我推荐过。我之前用的putty,挺好用的,但是现在的实验室师兄说,VNC用的人多一些,遇到问题才好解决,就把我的提意否决了。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确实应该是vnc用的人更多,但是当时我们这边由于vnc的问题没有解决才弃用了,用了xmanag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登录路由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设置IP为服务器的IP地址和协议使用的端口
难道这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