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MOS栅源之间电阻作用

楼主(2015-08-24):
GGMOS ESD器件中栅与源会加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为了保护栅,还是利用电容耦合增加MOS trigger的uniformity,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 在Gate和Source之间加个电阻的NMOS叫GCNMOS(Gate coupled NMOS), 同时也有人在Drain和gate之间加个电容,没加电容的时候主要利用Cgd
  • 这个RC主要用来降低GCNMOS的trigger电压Vt1
  • 这个RC还可以提高导通均匀性
  • RC调不好会造成ESD性能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牛解答,最后一条RC过小的话跟GS直接相连差不多,应该不会有坏的作用
RC过大,会造成GCMOS的VGS电压长时间过大,顶多有可能有漏电的危险,会对ESD性能有影响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影响ESD的性能,ESD in silicon integrated circuits里面有章节专讲Gate coupled结构,建议看看

大牛不敢当,交流学习为主

网友(2022-11-01):
mark学习了。我看到的一个ESD结构是先接一个PMOS DIODE,然后在串接一个  G和S之间接电阻的NMOS。应该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 在Gate和Source之间加个电阻的NMOS叫GCNMOS(Gate coupled NMOS), 同时也有人在Drai ...

  • 可否详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