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串口接收模块状态机,烧到板子里面从串口终端看到的是乱码

楼主(2015-08-24):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4:06:16 08/19/2015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uart_rx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uartrx(clk,
                                        rx,
                                        dataout,
                                        rdsig,
                                        dataerror,
                                        frameerror
    );
         input clk;
         input rx;
         output dataout;
         output rdsig;
         output dataerror;
         output frameerror;

         reg rxbuf;
         reg rxfall;
         reg idle;
         reg [7:0] cnt;
         reg receive;
         reg presult;

         localparam paritymode = 1'b0;
         localparam [3:0]
                                        hold = 4'b0000,
                                        prepare = 4'b0001,
                                        start = 4'b0010,
                                        data0 = 4'b0011,
                                        data1 = 4'b0100,
                                        data2 = 4'b0101,
                                        data3 = 4'b0110,
                                        data4 = 4'b0111,
                                        data5 = 4'b1000,
                                        data6 = 4'b1001,
                                        data7 = 4'b1010,
                                        checkout = 4'b1011,
                                        stop = 4'b11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rxbuf <= rx;
                        rxfall <= rxbuf & (~rx);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xfall & (~idle))
                                receive <= 1;
                        else if(counter == 8'd168)
                                receive <= 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ceive)
                begin
                        if(receiv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hold:beginif(receive == 1)
                                next_state = prepare;
                                else
                                next_state = hold;end
                prepare:beginif(cnt == 8'd8)
                                        next_state = start;elsenext_state = prepare;end
                start:beginif(cnt == 8'd24)
                                        next_state = data0;elsenext_state = start;end
                data0:beginif(cnt == 8'd40)
                                        next_state = data1;        elsenext_state = data0;end
data1:if(cnt == 8'd56)
                                        next_state = data2;elsenext_state = data1;end                data2:beginif(cnt == 8'd72)
                                        next_state = data3;elsenext_state = data2;end                data3:beginif(cnt == 8'd88)
                                        next_state = data4;elsenext_state = data3;end                data4:beginif(cnt == 8'd104)
                                        next_state = data5;        elsenext_state = data4;         end
data5:beginif(cnt == 8'd120)
                                        next_state = data6;elsenext_state = data5;end                data6:beginif(cnt == 8'd136)
                                        next_state = data7;elsenext_state = data6;end                data7:beginif(cnt == 8'd152)
                                        next_state = checkout;elsenext_state = data7;end                checkout:beginif(cnt == 8'd168)
                                        next_state = stop;        elsenext_state = checkout;         end
stop:beginnext_state = hold;end                default: next_state = hol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next_state)
                                hold:begin
                                                idle <= 0;
                                                cnt <= 0;
                                                rdsig <= 0;
                                                end
                                prepare:        begin
                                                idle <= 1'b0;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end
                                start: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end
                                data0: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0] <= rx;
                                                presult <= paritymode^rx;
                                                end
                                data1: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1]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2: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2]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3: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3]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4: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4]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5: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5]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6: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0;
                                                dataout[6]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data7:begin
                                                idle <= 1'b1;
                                                cnt <= cnt + 8'b1;
                                                rdsig <= 1'b1;
                                                dataout[7] <= rx;
                                                presult <= presult^rx;
                                                end
                                checkout:begin
                                                        if(presult == rx)
                                                                dataerror <= 1'b0;
                                                        else
                                                                dataerror <= 1'b1;
                                                        cnt <= cnt+8'b1;
                                                        rdsig <= 1'b1;
                                                        idle = 1'b1;
                                                        end
                                stop:begin
                                           if(rx == 1'b1)
                                                        frameerror <= 1'b0;
                                                else
                                                        frameerror <= 1'b1;
                                                idle <= 1'b1;
                                                cnt <= cnt+8'b1;
                                                rdsig <= 1'b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采用16倍频波特率进行采样,用modelsim仿真,可以看到状态机跳转,但是就是在板子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就不能正常接收,是乱码。

网友:
最好能chipscope抓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不过感觉为啥会出现乱码?就是数据可以通信 但是接收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