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xtract_rc 报 Port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pin

楼主(2015-08-24):
extract_rc的时候报了这个error:
Error: Port 'cg_gbl_sclk'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the pin 'sclk_tile_root/cgtt_tile_clkbuf_free/d0nt_clkbuf/CLK', because the cell 'sclk_tile_root/cgtt_tile_clkbuf_free/d0nt_clkbuf' is neither a pad-cell nor a macro-cell.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解决:由于这个port remove掉之后没有重新加上而找不到位置导致的

网友:
这个cell 可能是个mesh buffer吧, 是clk source点吧,

看这个名字很眼熟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是的,应该是port没有坐标,又不能根据cell的pin得到

网友:
因为是这个port在原点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能否详细分析一下。   我现在在log里面看到它被remove掉了,现在extract_rc就得不到位置信息。

网友(2017-05-08):
回复 楼主:

   请问具体的解决方法是怎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