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常用的RF 肖特基二极管推荐下?

楼主(2015-08-24):
请问有什么常用的RF 肖特基二极管推荐下?大神们推荐一下吧,想用来应用在WIFI 2.4G ,用作检波的用途。

网友:
肖特基的二极管很多种啊 ··1N系列的 比如说1N5819··你去查下应该能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N 的那些应用不了在RF上吧,结电容太大了。

网友:
楼上推荐的AVAGO的检波二极管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后面我也找到了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SKYWORKS和TOSHIBA有比较小尺寸的做WiFi检波用的,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2017-04-03):
为了鼓励大家在EETOP上点击购买

网友:
常用的RF 肖特基二极管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skyworks的二极管还是可以的吧,可以去官网下载。